IBM X220T开机主板亮屏不亮

楼主(2013-12-17):
IBM X220T开机主板亮屏不亮,接到这机器有点郁闷,还以为很难,把主板拆出来一检查,原来是F1 F2 F6都烧了,更换就OK

网友:
连烧3个保险,哥们可以买彩票喽

网友(2024-04-08):
感谢大神分享,我的X220T屏幕终于点亮了!不过我手头没有保险片,F1,F2,F6这三个位置我直接一坨锡搞上去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