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178fpc 高压板老烧保险管?

楼主(2013-12-17):
戴尔e178fpc 高压板,板号:715G1492-1-DEL。开机就烧电源保险管,连续烧掉5个保险,烧掉一个热敏电阻,热敏电阻都爆炸了,检查了整流桥和开关管、二极管,没有短路的,最后把大滤波电解电容换个新的上上,开机正常。之前是开机有时不能正常开机,换过所有电解电容,殊不知是新换上的400V150UF电容也有问题,导致总烧保险。一个大电解,害得我忙活了一下午,悲剧呀,原因是本人水平低呀。

网友:
吧几个部分断开一个一个实验

网友:
大电容短路易烧保险,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