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自动关机

楼主(2013-12-17):
一台联想Y430,很奇怪的现象,开机只要运行程序,就一切正常,不运行程序,进入屏保后几分钟就自动关机了,求助高手给解决下。。

网友:
关机程序里面设置定时了吧,我是猜的。

网友:
电源选项里面有设置

网友:
你换个系统试下撒  先软后硬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
软件问题罢了

网友:
查一下温控 或者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下是不是温度问题的啊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电源管理 的驱动
系统装个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装个系统会好的吧,楼主好了公布下……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吧,电源管理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啊

网友:
先杀个毒看下,不行再重装个系统

网友:
换块硬盘装看看,冒似软故障

网友:
查一下休眠

网友:
你进PE还自动关机不   进PE不自动关机一般就是系统的问题了   你先换个系统试试  换个系统还是不行的话   就检查温控电路   感觉还是系统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实在不行不要让他屏保  把屏保给关了

网友:
是屏保的问题,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