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神舟优雅HP240G

楼主(2013-12-17):
这几天不知怎么了,都是修一些关于BIOS问题的笔记本,接一台神舟HP240G,开机后电流上到0.6左右不动所有电压均已上全,测试U5汇总PG信号也正常,换内存无果,心想先刷个BIOS试试,(好像神舟的更爱坏BIOS),刷完后上电开机,电流到0.055左右有个停顿,然后一路小跑到了0.9左右亮机。附BIOS

网友A:
是I7的班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7的班子吗

应该不是

网友:
运气不错,努力发帖。

网友:
我怎么就没遇到这么个好事啊,都是开不了,要么烧了的机器,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7的班子吗

很明显是2代内存,怎能是i7

网友:
我修过这么一块板子,CPU是I7的,上面的硅晶片老大一块

网友:
神舟BIOS问题的遇到的少,学习了。

网友:
有积累了经验

网友(2015-12-03):
bios也是比较容易坏的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