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DIY。各位维修大神帮帮忙!这里先膜拜了。

楼主(2013-12-17):
各位维修大神好。我的PSP1000上面的摇杆彻底挂了,手上有个打拳皇98的街机摇杆。能不能用街机摇杆焊接到PSP上?我拆开看到PSP上面只有4个焊片,而摇杆却是5个焊片。这。。。该怎么办呢?在网上搜索到PSP摇杆是滑动电阻识别信号,又搜索到360之类的手柄类比摇杆也是滑动电阻,但是可以绕过滑动电阻,直接焊接在控制上下左右的点上。PSP也可以这样绕过滑动电阻来焊接吗?求维修大神帮帮忙,谢谢。先膜拜一下。

网友(2014-03-06):
PSP是电位器 街机是触电开关 不是一码事 改不了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