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点还能补吗?

楼主(2013-12-17):
T61 这个2个点掉了。掉点处未发现线头,走的夹层。还有什么办法呢?

补充内容 (2013-12-18 18:35):

补点后 分2屏显示。外接小花! 不知是没补好,还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换的703 和751显卡现象一样原来是740不亮机

补充内容 (2013-12-21 09:35):
此板已修复,谢谢回复朋友们

网友:
用手术刀刮刮看应该会有线头的

网友:
高难度的 .......

网友:
这破机器 死马当活马医啊

网友:
基本无解.........

网友:
不行的话,楼主从后面补,不过有点难度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  还有点点可能   如果是盲孔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祝你好运..

网友:
高难度,祝你好运。

网友:
看一下这个点是什么信号或电压吧,有没有和其它什么地方连,如果有和其它地方连就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这种不好补呀。掉点最烦

网友:
这破机器箱饿死我们搞维修的

网友:
你可以在芯片上焊接,用漆包线,涂绿油。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楼上正解……此方不错!

网友:
细心点能搞定的

网友:
看看那是啥玩意儿  然后再尝试飞线  不过有点难度哦  实在不行  直接换板吧

网友:
LZ你是怎么测到这两点不通的? 如果有地方能测, 就有地方能上锡补

网友:
补点后 分2屏显示。外接小花!

网友:
连到哪里的呀,可以飞线试试嘛嘛

网友:
用特细的铜线,绿油固定试试,看技术,,可能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