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加电无显

楼主(2013-12-17):
是一台进水机子,AMD独显,无待机,后查出是电阻PR4128导致,换掉此电阻待机正常,加电0.08,又查出是二级电压没出,修好这个故障后电流上到0.9几,不显示,电压全部都有了。由于没有图纸,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论坛哪位兄弟有的话麻烦传一下,BIOS也行,先谢过了。

网友:
AMD0.9电压就全出来了吗?

网友A:
估计楼主你那本子还有缺电压的。

网友:
所有大电感上都有电压了,但是显卡电压我觉得有点偏高,有1.16。还有一个就是电流会一直慢慢上升到1.0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你那本子还有缺电压的。

我也就得可能是缺电压了,但是机子目前我能测到的电压都出来了,像复位,PG之类的电压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主板的转换电压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