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2个GTX480,1个GTX580,1个GTX570花屏都需要换核心

楼主(2013-12-17):
GTX480,580和570都能开机,花屏,横杠的花。核心坏。都需要换核心。
卖或换

网友:
卖的话多少钱?有兴趣

网友:
一直用a卡的表示从没花过

网友:
搞不明白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芯片那么贵。烤烤将就着用咯

网友(2014-05-27):
费米系列爱花屏,原因是先天显存控制器容易坏, 你看费米系列他们的显存频率都不如同时代A卡高,官方自己也生产屏蔽显存位宽的产物:gtx480、gtx580 分别阉割成gtx470、gtx570(384bit-》320bit),gtx460 1g、gtx560分别阉割成gtx460 768m、gtx560se(256bit-》192bit),同时代A卡5750,5770,5870,5850,5830都只有256bit,128bit两种,没有阉割显存位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