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RT8202原理图来分析ASUS K42时开时不开的原因,欢迎各位验证并回复结果。

楼主(2013-12-17):
        最近官网下了RT8202的内部原理图,加是这一个月来的试验,对ASUS K42时开时不开的问题有了一个结论,看图:

PWM Current Limit Setting and sense. Connect a resistor between OC to
PHASE for current limit setting.
PWM电流限制设置和检测。连接之间的OC电阻相电流限制设置。

上图3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OC这个信号在下管导通时的电流固定在20uA。

OC检测电阻选择:Rilim = Ilimitx Rsense / 20μA
RILIM:OC检测电阻,
RSENSE:输出电流取样电阻
ILIMIT:最大输出电流  Ilimit=Rlimim*20uA/Rsense
在ASUS P80VC的图纸中,也用的RT8202A,对应计算公式如下:Iocp=Rocp*20/Rds(on)

从上面可以得知:
1)输出电流的大小和OC相连的电阻大小成正比,这个电阻越大,输出电流就越大。在一个电路中,RDS是固定的,所以20/RDS也是个恒量。
2)输出电流和RDS成反比,RDS越小,输出电流越大。
而在ASUS K42系列主板中,这个电阻是18K,可以输出18A左右的电流,可以算出来RDS的值:
RDS=ROCP*20/IOCP=18K*20uA/18A=20m
在通病板中,一般这个电阻变成5K,只输出5A左右的电流。
IOCP=5K*20uA/20m=5A
这时候就会开不起来,只要电阻受热,阻值变大,又可以开机。还有部分朋友换电感,换MOS管也可以好,估计换的电感比原电感功率大,换MOS管使RDS的值变小,带负载能力更强,都可以正常用一阵子。

本人试验过:换电感和换电阻,加一个330的电容,都用了一个多月没有回来,估计真正的原因是ASUS的这一批18K电阻不良,用了一两年后阻值变小,引起电感长期过载之后,输出电流达不到标准值,CPU和PCH不能正常工作。电感换新后又可以用一段时间,最好18K电阻和电感两个都换。

 会员13149072元2023-10-6 17:04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我们上一期远程已经讨论过,也计算过,不过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原图里就是5K。 另外这个OC不是指输出电流,而是指限制电流,也就是到了这个电流或会保护!~ 实测过这个电流根本达不到保护值。

网友:
华硕现在做得越来越个性化了!

网友:
华硕的烂板子

网友A:
他们说华硕的K42的机子爱坏桥和U,这是危言耸听?我就在用K42j用了快三年了,昨天自己拆开清灰和加硅脂,顺便用万用表测了,以前自己还没入这行的是自己就拆开过两次清灰,现在自己都做到这行了,觉得板子不是什么特别的板子,做工也就那样,机子是靠人包养的,不能一直说人家是垃圾板子,你要修补好是自己的原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华硕的K42的机子爱坏桥和U,这是危言耸听?我就在用K42j用了快三年了,昨天自己拆开清灰和加硅脂,顺 ...

也还好,华硕我也不喜欢,做维修的都不喜欢华硕,坏了个芯片都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干嘛的,找个东西还要找图纸,图纸有了还要点位,哪一个没有都是废物,稍微新一点的机器电路问题很少能修出来的。华硕不太好修啊,但华硕出来的产品还可以,新手愚见,不满意的望高手海涵。

网友:
这个确实,因为板子现在都没有标号了,如果有了图纸没有点图还要跑线,笔记本跑线你懂的不像主板只有两面,哈哈,两者都找到才好修,不管怎么说慢慢磨应该后面也会进步的呃

网友:
干这行,不容易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懒神之匕 -2 严禁灌水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rt8202控制1.1V电压不起的PGOOD始终为低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为什么没人回话呀?内容不多但是含金量足!

网友:
最恶心的就是华硕和三星。巨恶心

网友:
恭喜楼主解决了一个世界公认的难题,我还有个K42的机子等着客户送来返修,到时候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论坛早就有了,怎么又出来一个

网友:
电阻变小的有点少见。感谢LZ分享。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们上一期远程已经讨论过,也计算过,不过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原图里就是5K。
另外这个OC不是指输出电流,而是指限制电流,也就是到了这个电流或会保护!~
实测过这个电流根本达不到保护值。所以影响不稳定的问题,不是这个电阻,而是其他。
据官方资料,是场管的选材问题。具体不便透露太多,保密资料。

如果电阻原图是5K的话,哪就是Vds(on)变大了,引起输出电流不足,饼哥有没有这个图纸,截个图看一下。不过第一片换电感和第二片换电容的都没有回来,第四片最后换的电阻也没有回来,返修了才有结果。

网友:
第一次看见讨论中有需要保密的资料。

网友(点评):
华硕内部的。如果传出来,有法律责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们上一期远程已经讨论过,也计算过,不过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原图里就是5K。
另外这个OC不是 ...

你是指CPU供电场管的选型有问题?

网友(点评):
1.05v的吧,厂家也不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我们上一期远程已经讨论过,也计算过,不过不是这里的问题。因为原图里就是5K。
另外这个OC不是 ...

别人给我截图了。是点位图。确实5K。

网友(点评):
如果确定电阻是5K的话,那我换成20K的,相当于关闭了OC限流保护的功能,VTT场管坏的可能性大增。电阻没坏的话,只要Vds(on)变大就可以引起输出电流不足。不过VTT电感和大电容也可能不良,风枪吹一下加热后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给我截图了。是点位图。确实5K。

对不起,错怪。
希望以后有机会讲实例的时候带出来。

网友:
一般代换场效应管时,多关注Vds、Id、Pd等,有条件也用Td合适的。Rds是个毫欧级的最大值,电压不同,值也不同,一般没在意。

网友:
支持师傅!K42JR我修了几台都不是你们说的通病故障,全部是电路问题,有遇到通病的时候我也试验下

网友(点评):
通病板是拿风枪吹下读卡器那里的电感或吹下CPU供电芯片周围就可以亮的机器,VTT电压输出不正常引起,还有一类不触发的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K42J 不好修

网友:
这个有点看不懂啊 ,晕。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谢谢楼主   修到过几个华硕的  太头疼了  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
确实如饼哥所说是5K

网友:
我有一点换了这个电阻好了,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我上次一台,就是换这个电阻好了的,就是不知道返不返修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板,换了电感好了几天又返修了,不知道怎么修让换板没换就拿走了

网友:
看到那一大片英文,不知道楼主英语几级了

网友:
这理论,望尘莫及啊,,,,,,,,,

网友:
和楼主还差的好远 仔细学习下

网友:
华硕K42J有这个通病吗,我修了好多K42J了,怎么一台也没碰到过呢.下次注意.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没看太懂,要学习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等我有机会时一定好好试下,实践出真理嘛!

网友:
什么是点位图呀?新人问问

网友:
学习了,讲的蛮清楚的

网友:
电阻变小的还真的很少见

网友:
没见过电阻阻值变小的,饼哥说的有道理,应该是工厂设计或原材i料缺陷
李立红
电阻变小是很少见的故障,但不是没有,我都遇到差不多十次了。一般分压电阻和取样电阻。

网友:
两个华硕都死手上了 不过不是通病 都是进水,1。05V不出。

网友:
我的换了8个管子也还没反修期待待中

网友:
希望这个能解决问题

网友:
高手又上来了啊

网友:
高手过招,但是你们说的什么我也没搞懂,哪里有5K电阴哦,不是21,5的吗?

网友:
大师你说的我都做过了还是样的,会不会显卡有问题呀,我是个新手,希望大师给我讲解一下,这些

网友:
换管子,换电感,加电容,用的时间都不长,才10多天。我换个大一点的电阻试一下,看能坚持多久

网友:
楼主哪位什么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又能用了,这又是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