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另外一个多彩电源故障 无头绪

楼主(2013-12-17):
             多彩能源之星 DLP-390A  收回来的电源  故障表现为 保险管 烧断   2SK1940  和底下的2个 电阻 炸了(已经根据另外一个电源 找到电阻大小 补上了)  采用 KA3482B 和WT751002 集成芯片组合 本人第一次遇到这样芯片 大家别见笑 。
             目前 装上 2SK1940 和电阻  接上灯泡 通电 灯泡不闪   (正常应该闪一下就灭) 测试 绿线 和紫线  全部都没有电压  短接 绿线和黑线 也是全部没有电压?求助 哪里坏了?

网友:
看看开关管 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无问题  还有看看后级有无短路    管理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先查3842工作正常工作不,这个比较简单,用一外直流电源17V接3842的7和5脚,+接7脚,-接5脚,测8脚是否为5V,测4脚是否为2.6V,如电压正常则3842无问题,才可进行下一步的检查。

网友:
入电脑维修这一行,还没有修过电源呢?求高手指点。

网友:
更换开关管和 脉冲基准取样电路 试试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先查400V,再查开关IC,开关管,后级保护电路.

网友:
这多彩的电源做工还可以!

网友:
等下我想办法 找17V 电源过来~~这个 有点难 我不是专业维修 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先查400V,再查开关IC,开关管,后级保护电路.

2个大电容 不是300V 而已嘛?

网友C:
楼主,你辅助电源都没有修出来,3842怎么工作??,这电源可以参考另一哥们的电路图,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他: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90373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辅助电源都没有修出来,3842怎么工作??,这电源可以参考另一哥们的电路图,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 ...

另外一个有辅助电压了 可是短路了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3842工作正常工作不,这个比较简单,用一外直流电源17V接3842的7和5脚,+接7脚,-接5脚,测8脚是否为5V ...

能用12V 吗? 17V 找不到呀~~~

网友:
找不到 17V 怎么办?

网友D:
你通电的时候那颗PFC电感接了没有,不接它也要把原来的插头短接才行,不然没电过来,灯泡闪一下就证明大电容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通电的时候那颗PFC电感接了没有,不接它也要把原来的插头短接才行,不然没电过来,灯泡闪一下就证明大电容 ...

肯定接的呀~~~~~问题就是接了 通电  灯泡不闪  这个问题我第一次见

网友E:
灯泡不闪就2种情况,一个是电源功率太低,一个是大电容没有充电。
这个两 个问题都很好解决,  大电容没有充电先看本身坏了吗? 估计坏的情况不多,在看大电容前面的电压啊,桥什么的啊,你要先测到大电容那有150V的电压,在测2个大电容 要300V的电压  多点少点都没有什么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泡不闪就2种情况,一个是电源功率太低,一个是大电容没有充电。
这个两 个问题都很好解决,  大电容没有 ...

我查过了 这个灯泡不闪现象在同一型号2个多彩电源上都是不闪的。电容是没问题的, 至于功率 长城160w 的 我也试过了 也是闪一下就灭了。 这2个多彩电源 都是250W 左右的。应该亮的。 难道是变压器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查过了 这个灯泡不闪现象在同一型号2个多彩电源上都是不闪的。电容是没问题的, 至于功率 长城160w 的  ...

只要电容进行充电了灯泡就会亮,不亮的真心没有碰到过,不过不管亮不亮你测下电压,电压有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电容进行充电了灯泡就会亮,不亮的真心没有碰到过,不过不管亮不亮你测下电压,电压有就是好的

周末我试试

网友:
辅助电源都未有肯定开不了。

网友G:
关注,楼主加油再测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注,楼主加油再测测吧

周末回家再试试

网友H:
先查开关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先查开关管,

开关管 没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开关管 没问题

一步步来,管它灯泡亮不亮,通电后,测整流管输出是否正常,正常了测辅助电源开关管各脚电压。如果不是辅助电源变压器完蛋,这辅助电源还是蛮好搞的,至少它的原件加起来也就那几个。今天我硬是把一个烧了几乎一半器件(辅助电路部分)的山寨电源恢复正常——当然,也拆了不少旧的料板才凑够器件

网友:
先查大电容,没事再查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步步来,管它灯泡亮不亮,通电后,测整流管输出是否正常,正常了测辅助电源开关管各脚电压。如果不是辅 ...

我 都 想发一个给您修

网友:
今天回来~电源还没修好 下午继续修

网友J:
整流管,主开关管,均压电阻,都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整流管,主开关管,均压电阻,都要查

整流管,主开关管  都查了 没问题  均压电阻 我查查 等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