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 插上电池 第一次插可调电源 可以触发,拔了可调电源在插就触发不了。求解。

楼主(2013-12-17):
(无正文)

网友:
是否跟充电芯片有关系,机器是二修的。之前少南桥的32.768K和bios,bios旁边有动过得痕迹

网友:
插上电池,第一次插可调电源,这时电流在1.7A左右,这个确定这个时候在给电池充电。    拔了可调电源在插上去的话电流就在0.042A ,之后每次都是这样。  大手有没有,帮忙下。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查查条件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