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550 不显

楼主(2013-12-17):
接一台联想V550不显示,开机电流1点多A,不显,判断为显卡,上BGA加焊显卡无果,后取下来植球,还是一样,电流显示为不过显卡了,可能弄坏了芯片,发了个,芯片到了后装上还是一样,不认显卡,想想,没有动其它的啊,仔细检察显卡板,没有发现问题。这机一年前我修过,记得修过显存,会不会是显存呢,立马动手做BGA。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拆机,因为这机显卡板只需要拿后盖就可以了。现在没办法了,只有拆了。拆机检察,也没有发现什么毛病。看了一下显卡板的接口线路是到北桥的,想干北桥的冲动有了。再想想,会不会是显卡插槽引起的,有这种可能哦,立马加焊,结果成功修复。。。

网友(2014-06-20):
是不是有了BGA焊台的人都有动不动就BGA的习惯啊,是炫耀还是为自己的BGA找些试用机会呢?

网友:
楼主是想秒杀啊。有经验的都是,我也是哈

网友:
不行在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