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显示器19寸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12-17):
      首先这显示器用了有五年左右了,不过从外观看还有八成新,可以肯定玩家很爱惜,其实碰到这样的客户可以砍他一下,因为东西用久了有感情。客户描述是通一下电,亮1分钟左右就黑屏了,再拔下电源插头,再通电,又亮1分钟左右。在这之前通电可以亮一两个小时左右......不听客户说那么多了,当面试机,通电无反应,指示灯都不亮。反复试了几次都不亮指示灯,说明电源供电电路有问题。这时客户也不再坚持说插一下亮1分钟的话     (因为我发现很多客户送修东西的时候,描述的现象都说很轻微的现象,真正的现象他不说,比如有的客户台式主机坏了,他非要和你说系统坏了,要你重做个系统,机都开不亮做什么系统去。如果你没有时间看问题,到时候的时候发现问题,就有和客户说不清的现象,你修个主板,他只给你个做系统的问题。遇到N次了,)现象就是不供电!电源板的问题。拆机, 发现电源板,高压部分有明显的烧黑发黄现象。 通电有吱吱的响声,部分电容有鼓包的现象,先换电容,换好后还是一样指示灯不亮。查电压信号,5V有,12V没有出来,查12V电路0欧,短路了,先拆三极管,发现不是三极管的事,断了和高压相连的地方,不短了,本以后换个高压板就完事了,高压板上去,指示灯亮了,但不显示,感觉一闪,又感觉没有背光,难到高压板是坏的?再测12V电压怎么只有8.5V,电压不够,高压板带不起来,所以不工作,看来供电电路还有问题,查了一圈也没有发现问题,不修了,直接上电源一体板,坏的有时间再慢慢修吧!直接亮机,收费70元!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为让论坛更丰富些

去掉高压板显示器指示灯能亮的话,一般是电源板次级5V 12V滤波输出电容短路失效造成的问题多

网友:
这样的问题,换电源板同行我都收70,外面最少100起价!

网友:
换板70?好便宜的价格,修的话什么价格、?有多少利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是最简单的开关电源,厂家是深圳源茂达公司所生产的,楼主描述的既然断开高压供电指示灯能亮,说明 ...

光耦有没有办法测量一下?我怎么测都测不到!不是说1 2脚是一个发光二极管,3 4 脚是三极管的D S 极吗?

网友:
好在留了个尸体可以仔细研修下,有些故障现象是用钱都买不来的学习经验

网友:
上次一客户液晶组装的那种,内置电源坏了,我看了一下,场管,驱动IC,电阻,大电容都爆了,没维修价值了,直接换一块单12V的电源板都收了80块,LZ你一体板都只有70啊

网友B:
把没鼓的电容也换了没准就好了!要是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光耦,431吧!大电容没漏液吧?

网友:
学习了、、、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没鼓的电容也换了没准就好了!要是不行就换一次电源芯片,光耦,431吧!大电容没漏液吧?

不是电容的问题,是高压板坏和电阻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乡村地带,价格要不上来!最后客户还说贵!我晕

在我这乡村地带反而能收高价哦

网友:
一开始 价格就要把它往高处说  换个板 cai70  惨  到后面 会越来噢越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容的问题,是高压板坏和电阻坏的问题

我是说后来这个!
原来不上电有可能是原高压板八脚MOS有短路吧!看看是什么沟道的换一个再试试!
改高压还电压低不是高压板是坏的那就是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D:
背面,高压4606短路或者是烧出洞了,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没查出来,这型号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面,高压4606短路或者是烧出洞了,这么简单的东西都没查出来,这型号通病~

4606和4620可以通用不?

网友:
1负,2N沟道驱动,3正级,4p沟道驱动,5678输出脚NP      4606脚定义

网友D:
4606和4620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4606和4620可以代换

先杀了上去看看,

网友:
最近维修的显示器都是这样的故障 奇怪了。

网友:
换电源板怎么也得130-140吧 同行收70都不多

网友:
这价格真有意思。。。。你还能在少点吗,你要20他也觉得贵,你要150可能给你砍砍价120成交了,你的让客户知道这东西值钱,

网友:
农村应该更收的起价格  因为农村人不怎么懂随便忽悠下 就随便收个100多吧  城市里应该比较难收   城市里人懂的比较多那

网友:
换板还真便宜,,不过 ,来的快。。。。现在修东西真是越来越没有动力了。。。

网友:
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别说换了就算修一下也要120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乡村地带,价格要不上来!最后客户还说贵!我晕

那不是修的人少了,找不到人修应该要收贵一点啊。像我家里一小包硅脂要十块钱。我在深圳都拿 来送人的。还有,电压低了你可以查查反馈电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修的人少了,找不到人修应该要收贵一点啊。像我家里一小包硅脂要十块钱。我在深圳都拿 来送人的。还 ...

电压低的问题修出来了,一个电阻变值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的问题修出来了,一个电阻变值了!

是反馈那里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反馈那里有问题吗?

是的,有一个202的电阻变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一个202的电阻变值的

呵。。。液晶的电源板好修。以前的CRT电源的3842芯片也好修。不过现在CRT也两没有修了,现在都液晶了。

网友F:
乡村的反而比城里的能多收钱,你那边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乡村的反而比城里的能多收钱,你那边咋回事

没有办法,本地人不识本地货。以前有个人拿台笔记本来修,报价180,他说我怎么贵怎么贵,怎么黑。后来听朋友说他拿到我们省会郑州别人报价都是300-350左右,他不是300在那边修的嘛!。所以没有办法了,一个区域和一区域的价位和人文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液晶的电源板好修。以前的CRT电源的3842芯片也好修。不过现在CRT也两没有修了,现在都液晶了。

电路相对来说算单些。以后可以和你多交流交流

网友:
还不错,就算价格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