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装CPU就短路

楼主(2013-12-17):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机器,E40 加电掉电,
于是就测量了一下主板上的阻值,发现只要拔掉CPU 。1.05V CPU核心供电 以及1.8V 都正常,
装上CPU后这些电压的阻值都变成零欧姆了。
CPU绝对是好的,装别的机器上也不短路还能跑信号,有哪个高手见过这毛病的?
个人比较偏向于CPU槽子有问题。明天试试看!

以下是补充内容:
1:不装CPU时加电掉电电流能都0.2A 0.3A左右接着马上掉电如此加反复加电掉电。
2:不装CPU时除了CPU电压其他的1.8V 1.05V 1.5V 显卡核心供电都正常。
3:装上CPU后1.8V 1.05V CPU核心电压的对地阻值都变成了0欧。当然变成0欧后这几个电压肯定也就没有了,被拉了呗。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搞好,最后换板子!

网友:
CPU供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A:
CPU的阻值本身就很低。最好知道一下这台机器目前是什么现象,加电多少电流。cpu有供电没有!!

网友B:
楼上说的 CPU 的阻值只有10 左右 你得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阻值本身就很低。最好知道一下这台机器目前是什么现象,加电多少电流。cpu有供电没有!!

看清楚!我说的是装上CPU后那几个点的阻值都是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 CPU 的阻值只有10 左右 你得看清楚

看清楚!我说的是装上CPU后那几个点的阻值都是零。三代U还是1欧姆还正常呢。

网友:
楼主你把故障描述清楚点,这样方便大家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这机器是不是二修,搞不好U不是这机器上的。不插U内阻多?不然就真有可能像你说的座子有问题。280,风为最低,风枪帽子摘下来烤15秒

网友C:
CPU散热器的固定底坐有贴绝缘背胶吗?

网友:
cpu供电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散热器的固定底坐有贴绝缘背胶吗?

背边有贴纸

网友:
上CPU后 供电电压进行调整,你上CPU就短路,应该是CPU的供电电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我说的是装上CPU后那几个点的阻值都是零

当然看清楚了,CPU阻值本身就低没错,不排除有些表测量范围不够。最关键的是你今天刚添加的那些参数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