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进系统掉电,复习仁宝点火回路,同时读网友帖子有不同意见

楼主(2013-12-17):
La-3062p 冷机开机不到2个小时掉电,按开关重新开机每次都是10分钟以内掉电。温度不高、集显不用考虑显卡问题,暂时先不考虑桥。
读网友帖子,其中kyl918的帖子和我的比较相近: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8689
其中提到了仁宝点火回路中的适配器检测电路,关于比较器pu1有原话“量了一下3脚发现电压为3.6V,应该是4点几伏,感觉不正常,。这个电压是vin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的即PR10和PR14看了阻值分别为84K和20K,量了一下这2个电阻。发现PR10变大了”

我的情况完全一样,3脚3.6v,但是根据vin=18.5,分压电阻=84k+20k计算,3脚的确应该是3.54v。
我没有拆下电阻测量,在线测上电阻小很多,大约50k

我想问,3脚电压3.6v正不正常呢?另外还有个插曲,测量这个脚电压时很麻烦。开机后表笔一点3脚,立即掉电;先点好,再开机,拿开表笔时立即掉电。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正常?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得我好晕啊   什么人保点火回路 都是理论大师啊

网友:
这应该很简单啊,高手们解答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
拜托啦,谢谢啦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有个F41A的主板毛病和您的差不多,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就掉电,原来机器进水了,把腐蚀的原件更换后就好了,但是开一段时间后就掉电,电流指示是0.05A左右。接着按开机键不开机。等过一段时间后,电流变成0.01A左右的时候才能再开机!!不知道为什么!!求解中……

网友:
太复杂了,看不懂,特来学习

网友(2014-01-23):
必须要好好学习仁保的点火回路 而且要学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