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SE开机第一次挡LOGO

楼主(2013-12-17):
华硕M2N68SE开机第一次挡LOGO,按电源开关关机再开就能进系统,BIOS刷过无效,请问大神们是哪里问题呀?

网友:
我觉得要查下RTC电路,看看电池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桥就好了

网友:
提示什么信息啊....

网友:
发张图片看看

网友:
试内存电路的mos管

网友:
外接全部拔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