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们来帮分析下风枪吹热南桥就触发

楼主(2013-12-17):
东芝L528来的时候不触发,拆机量待机3V,5V正常,对地阻值也正常,开关按键上面也有电压,碰到这情况先加热晶振跟谐振电容,加热后立马触发了,然后果断换了谐振电容,心想这种情况碰到很多回了,基本上换了就好,然后立马安装U跟内存,跑电流,结果上0.8自动掉电,心想难道独立显卡板没插?(这款机器是有独立显卡板的)立马装上独立显卡板子,跑电流发现还是跑0.8掉电,然后不能触发,然后看到CPU背面的NEC大电容心想基本上就这东西惹的祸,立马干掉它,换上6个330的电容,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结果....涛声依旧,然后仍在一边没管
第二天在来看,这次我一个个试,首先只上U发现电流0.5,然后上内存电流0.8,然后装显卡还是0.8,接着我把内存拔下来显卡插在上面电流上到1.1等下还是掉电,然后内存装回去电流也能上1.1掉电在触发上去电流又是0.8,心想难道没过U?之前修过一台东芝的不跑U加焊南桥好了,心想先加焊南桥试试。

加焊南桥以后发现回到原始故障了,不能触发了,然后我用手碰到了南桥附近发现电流自己上去了,心想估计是晶振被高温弄坏了,马上把晶振跟谐振一起换上,结果....依然不触发,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加热下试试,

主板通上电待机正常,然后我用风枪吹下南桥,然后机器自动就触发电流上去了,直接0.8 1.1跑上去了,等下就掉电开关不能触发,风枪吹热南桥就能触发(每次电流都会上1.1,不会出现之前的0.8就掉电),现在估计是南桥可能坏了,但是手头现在没IBM得南桥换,希望高手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其实楼主心里已经很明白了,加焊吧,找南桥吧

网友:
这事只能先换了再说,你分析的已经够透彻的了……

网友:
拆下重植不就得了,肯定是虚汗了,所以不触发

网友:
很明显的故障嘛  直接换个桥  免的折腾坏了

网友:
抢个烧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