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提示“Boot Block Compatible VER..."循环当机的问题

楼主(2013-12-17):
主板:华硕几种不同型号
故障:可触发开机,开机即显示:Boot Block Compatible VER.006....(如图),当机
原因:BIOS不正确或不兼容。其中发现有的看起来一样的板(包括PCB版本号一样)BIOS互换都会出现这种故障(曾经刷某个BIOS可以正常开机,但保存COMS设置后就出现故障),是否板上的某个设备(声、网卡、并口、串口)不同或更换过不得而知。一般刷回低一点的版本BIOS比较容易成功修复。

网友:
字面上的意思是找不到引导设备,或者引导错误
bios同一个型号都有好几个版本的,要跟板号对上。

网友:
嗯.感谢.这个真要注意.不然容易走弯路啊.

网友:
PCB版本号一样都可能不同?那刷BIOS都以什么为准呢

网友:
引用徐总一句:你大爷的,去耍BISO啊,

网友:
遇到过内存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最近 刷bios  很多不行  到官网下载 型号版本 都有一样刷上去 就是不行  废板上的就可以   操作没问题  官网下载的应该是正确的 单刷了就是不行 郁闷

网友:
这个现象遇到过,后来直接刷BIOS后就解决了,

网友:
先从简单的下手吧

网友:
原先还不知道。现在每次都会注意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2014-11-15):
这是BIOS跟主板上的设备中断号不同,所以出现找不到驱动情况。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