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器ACER4736ZG求助

楼主(2013-12-17):
前段时间接手了台acer4736ZG intel U待机0.012 触发0.02等下就掉电了,心想着机器通病,好解决修过很多台了,立马拆机,拆下NEC打电容换上4个330电容,通电开机点亮,装机测试没问题,给同行拿走了,结果过了2天同行说不开机了,发现问题依旧。然后有拆机这次换上6个330的电容,通电亮机,然后装机测试结果很快就悲剧了发现一装上去又不行了,仔细想下0.02等下就掉下去了,心想着电流难道南桥信号没发出来,加焊南桥以后再通电触发,亮机,装上去反复的开关机测试,然后又过了一夜拿出来依然每次都能开机,以为故障解决了,给同行拿走。心想这下没事了

结果过了几天同行又拿过来了说用了几天又不行了,上电流表发现又回到原来的情况,这次拆下重做南桥,等下通电点亮装机以后发现又不行了。。。。抓狂的感觉然

然后心想加热南桥试试,用风枪吹热南桥发现电流刷刷上去了,然后放一段时间,发现又不行了,心想先放一边,过了段时间一个也是做维修的朋友过来我就问了他有没有碰到这情况,他说NEC大电容的机器基本上都是电容的事,他说要我在换几个试试,我说我都换10多个了,要不你试试,然后他拿起主板去他那换上几个电容然后通电刷刷上去了,

心想难道真是电容的事情我没换好,然后主板那回去放了下刚刚想装机器,结果通电试了下又悲剧了,又不行了,

无奈上论坛来看看,很到朋友都说这机器PU13容易坏,然后再料板上找到一个同样的IC换上去,通电发现亮机了,这次淡定了,先果断放一边,等冷了在通电发现又不行了,

然后我做了个实验,不管用风枪吹热CPU背面电容还是南桥或者PU13都能触发亮机器,只要冷机,就触发0.02等下就掉电了

这机器快把我搞晕了,高手们有没有碰到我这样的,指点指点

网友:
直接加一个6.3/1500的电容到VCORE电感后面,再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难搞,碰运气...祝早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