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13-12-17):
(图片)

网友(点评):
你自己糊涂了,PNP肯定是E极有电流到B极的,但是经过电阻分压后,E极始终大于B极电压。

网友:
哥们,你打反了, 上是PNP  下面是NPN

网友A:
这个是数字性三极管 饼哥讲过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齿轮带通小齿轮 只有ce导通了 那个 1和2才会通 想更好的学习 推荐听听迅维的远程能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我想不会,因为三极管是又两个PN结组成。

网友:
你的问题都自相矛盾!当CE或EC导通时,前提条件必然是三极管的发射结有正向电流。当然顺应了你的疑问,是有电流的。有句老话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电流如同水,它总是由高电位往低电位流,对于NPN型三极管其B极电位高于E极电位,所以导通时集电极电流Ic是由C极流向E极的,不会你想象的那样“倒灌”到B极的。

网友:
发射结也是PN结,PN结只要电压差满足导通条件,就会导通。楼主问的电流是有的。

这种带阻三级管的特点是导通压降低。

网友:
都会,上面的是PNP的三极管,B<E时就会导通,并且有会有电流从E流向B;下面的则相反。

网友:
两种情况集电极之间都会有电流,但因为B(基区)做得很薄,载流子很少,所以电流就会很小.

网友(2014-12-23):
是PN节的正确导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数字性三极管 饼哥讲过 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大齿轮带通小齿轮 只有ce导通了 那个 1和2才会通 想更好的学 ...

在哪里有远程??跪求

网友(2015-02-05):
问的问题有问题

网友:
三极管可以理解为两个二极管  NPN和PNP只是二极管方向相反  这样就好理解多了   看下三极管基础吧

网友:
就一个字“会”!

网友:
随便你用什么方法理解都行,只要自己有一套方法能分清类型、作用、各引脚的功能叫行了。

网友:
楼主说的我也有点迷糊

网友:
表示楼主没明白PNP和NPN,不了解三极管的基极,发射极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11-03):
上面PNP下面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