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12-17):
来到迅维后第一次发帖 写的好与不好还望大家见谅
笔记本实践班的路程开始了 通过月饼老师一个月的理论课后有不少的收获进入实践班 刘老师和阿林老师又帮我们巩固了一下 开始修保护隔离和待机3V 5V 经过几天的努力 保护隔离和3v 5v待机 修好了几块那就开始升级了修全板心里很高兴 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吧 闲话不说步入正题 到老师领到板后 目测了一下有动过的痕迹 但不严重 那就按步骤先对地打值吧 公共点到个大电感 阻值都正常那就插电源上电吧 此时主板没上CPU和内存 一看电流 可以自动上电因为主板没有COMS电池 电流上到0.4左右 装上CPU和内存在试电流上到0.6几而且没有跳变 一看就是不跑吗 接下来开始艰难的维修了 先测电压吧 首先测了一下 内存供电1.8V和负载0.9v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1.05v 也正常 再测CPU供电吧 不上CPU时供电有时0.5V有时1.5v 既然这不正常就开始从这里下手吧芯片是MAX8870GTL 查他的条件 供电VDD +5VS VCC也是5V CPU_VRON开启芯片 VID组合0-6没装CPU 都为高 正常 再查自举升压吧上示波器吧 首先抓了一下PWM上管G极24V波形正常 又测了一下电感前段20V波形也正常 再测电感后端 电压不正常 有时高有时低 芯片的基本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输出不正常呢 接着又测了一下FB反馈电路 FB与电感没有断线 此时打开了点位图 又测了一下反馈的那几个电阻R8034 R8033 R8035阻值也没问题 但是这三个电阻有两个 焊盘有点氧化了 我顺便用加焊了一下再测1.5V了 试了几次都是1.5V 心想好了上CPU吧内存吧 上电一看还是0.6几再测CPU供电1.1V左右 也差不多啊正常应该1V左右高了一点 应该也没题吧 那为什么不跑吗呢供电有了 接着查后面条件吧 按时序来吧 查时钟CLK_CPU_BCLK# 0.4V 正常 H_CPURST# 复位1.05V  H_PWRGD1.05v也正常CPU这块条件基本也就这些了 还有个ADS#对地打了一下值300多也没问题 用示波器一抓 波形不正常这个是个低电平1.05V 正常波形应该是电压上来波形下来在上去 可是波形下来了 就上不去了 到这里就难住了 CPU之前的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ADS# 不正常呢 这是想到假负载了 我的假负载是带灯的 一上CPU和内存假负载 灯全亮都正常看来FSB 和DMI总线没问题 难道还是有供电不正常的 于是我把南桥供电条件和北桥供电条件都查了一遍都正常到这没思路了 此时想到南桥了难道南桥有问题 可是不确定没查到南桥问题 还是先不能动 接着我就在ADS#这思考为什么这没有呢 我又重新查了一下CPU这块 到这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这块我漏掉了一个电压GTLREF这个电压时总线1.05V经过1K和2K电阻分压 是一个总线参考电压应该是0.7V 这个电压要求严格 不能有误差可一测1V 明显高啊 测了下这个电阻 1K的变成10欧了于是果断的找了一个1K的代换上 上CPU内存 上电跑马了这时接外切显示器一看亮了  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晕,你的电压没查清吧,很明显的电压不对啊

网友B:
晕!楼主,你抓的波呢?咋不上传啊!

网友C:
1K变10欧?。电阻只会变大吧?

应该是老师换了电阻。正常不应该变小吧
应该不是天灾,是人祸
电阻有变大的也有变小的,都碰到过

网友:
辛苦了,楼主...学习中

黑着眼眶熬夜 -10 严禁灌水
11392469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骄子雨 -6 严禁灌水
vcin5v -5 严禁灌水
113924693 -4 严禁灌水
黄鑫船 -6 严禁灌水

网友:
GTLREF 好贴下次会注意一下这个信号呵呵

网友:
迅维讲的就是全面,GTLREF这个电压还真没注意过,本人新手!学习了!

网友:
实地的就是更详细啊。。。。。。。。

网友D:
电阻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阻值会变小呢?或者短路

电阻短路 只会阻值变大,不会变小

网友:
电阻烧短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变10欧?。电阻只会变大吧?

这种应该都是人为的, 故意换的

网友:
学习了,学习中,拜读了~~~

网友:
还真是复杂啊,我都看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变10欧?。电阻只会变大吧?

电阻损坏只会阻值增大或者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楼主,你抓的波呢?咋不上传啊!

这里PWM上管的G级电压波形 应该是通过芯片BOOT 端  升压得到的

网友E:
其实就是电压问题 开始没查清  但是楼主说的这个GTLREF真的没注意过 和REF 有什么区别 请详解

网友:
写得太多了

网友:
呵呵, 修的笔记本迷茫啊,思路有点乱

网友:
基准电压,还漏了个COMP吧

网友:
我晕!楼主,您的帖子看的我好累啊!不仅没有任何标点符号,而且字与字之间的间隔还是混乱的,而且还没有段落,整块板,不好阅读啊!建议下次换个姿势啊!呵呵

网友:
呵、是不是你们老师把那个电阻换成10 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阻值会变小呢?或者短路

这是上课,在教学生跑思路。故障很多都是人造的,不过将电阻造小了,有违原理,但不违教学

网友:
这板子是不是被人故意换的电阻?

网友:
晕,我上电时序都还没搞懂。。。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1K变10欧?。电阻只会变大吧?

电阻有变大的,也有变小的,我都碰到过的

网友:
1K与10欧差别太夸张了吧

网友:
看的眼累啊

网友:
GTLREF的问题还真没遇到过,难得楼主这么细心,这么隐蔽的问题都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电压问题 开始没查清  但是楼主说的这个GTLREF真的没注意过 和REF 有什么区别 请详解

楼主没回答你,我也知道一些就帮回答下,GTLREF的意思我查是CPU内AGTL单元的参考电源。GTLREF电压的高低直接影响FSB总线是否正常工作,GTLREF不正常FSB也就会不正常,所以就会导致ADS信号也不正常,GTLREF标准的0.7V高或低都不行,引起不跑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楼主修板的技术真的搞啊

网友:
外面一般的师傅都难修到这种问题,历害!!!

网友:
分析确实比较透彻,问一下ADS#用万用表能不能测的到啊?

网友:
加分鼓励,这个是不是刘老师的杰作呢

网友:
分析比较透彻,已经做好笔记,希望对以后修机器有帮助

网友:
以前维修还真没有注意GTLREF这个电压,谢谢楼主分享!讯维的学员真不赖

网友:
不愧是迅维学员啊

网友:
不错啊。。楼主。。像这种我就没什么思路了。。记住了。。。REF

网友F:
虽然有点乱,但修好了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有点乱,但修好了就不错!

本人没发过贴子,不知怎写好就大概用文字描述一下,有些小东西容易漏掉,所以修的时要细心不要动不动就干桥,还在学习中,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太专业了   我都没看懂

网友:
ads#  是什么信号   有什么作用?  楼主解释下

网友:
学习了 努力啊

网友:
写的蛮详细的,有一点,电阻变小的可能性没有吧,估计是这个电阻接触不好了

网友:
电阻变小 ,又一次听说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晕,你的电压没查清吧,很明显的电压不对啊

这个板子,如果是独显,裸板电流,为0.6几左右,如果是集显,电流为,0.4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子,如果是独显,裸板电流,为0.6几左右,如果是集显,电流为,0.4几

兄弟,我说的是电压,不是电流

网友:
很给力,新手学习了

网友:
可以,迅维里也是领板子修哦!不错,那个电阻估计是上家要么换错了,要么故意的,记住哦,电阻永远只有增大,绝不可能减小,只有在线量的时候有可能偏小,不会差太多,希望大家以后注意.这样的扣子我也做过,一般急急忙忙的师傅就未必修的好了,还要回来的!没办法,生意难做!

网友:
维修也是,就怕思路走错,还好LZ走得不远。。

网友:
厉害啊,检测的很详细啊,

网友:
拿到别人动过的板时,先应该把别人动过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在全板目测一遍,这样可以少枉走好多弯路,楼主还是挺认真的,加油。。。

网友:
学习中……

骄子雨 -4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怎么看得明白,我很笨么

网友:
楼主写的真好,详细思路很好……加分……

网友:
GTLREF 是什么电压啊??没有注意过,感觉笔记本这种不跑马挺难修的

网友:
电压没查清吧,很明显的电压不对

网友:
楼主技术好呀 但这板子快没市场了 贵了用户都不修了

网友:
高手 厉害 学习到了

网友:
GTLREF This voltage really did not notice, I novice! Learn!

网友:
Landlord Technical okay but the board did not market the faster your users do not repair

网友:
1K电阻变10欧?

网友:
看到楼主这么修本本 好迷茫哦 ,还有电阻损坏 一般是无穷大 或者是击穿 归零 真的 很少看到有 精确的 从1K 变成10欧姆的 少了990欧姆对吗

网友:
手里正好有台看看是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跑码还需要那条件啊,我很少去测笔记本的总线电压啊……

网友:
讯维的学员就是厉害啊

网友:
认为设置的,电阻不会变小,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呵呵 看得有点乱

网友:
电阻坏了阻值应该变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