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请教 A1278 B壳这个玻璃屏 怎么才能完好的拆下来?

楼主(2013-12-17):
请教 A1278 B壳这个玻璃屏 怎么才能完好的拆下来?当然我没有烤箱之类的设备,有螺丝刀,风枪,双手……请换过的朋友赐教。感谢

网友:
风枪吹,不要集中在一处长时间吹,同时用镊子类的东西慢慢的撬开来,前几天刚刚弄了一次,也是第一次弄,火候没把控住,前面拆的都很完美,到最后一用劲,功亏一篑,玻璃屏碎了,祝你好运。即使屏玻璃碎了也就五六十元再买一个,第二次拆就有经验了,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网友:
风枪吹热,再用吸盘吸出来。手感、配合要好,开始很难,多试几次就熟手了。

网友:
不能用镊子撬,最好是用风枪来回移动着吹,名片或是塑料类似于名片划。这样最安全。慢慢来。

网友(2016-10-1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2NDUyOTk2.html值得一学哦

网友:
手工不强  基本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