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3-12-17):
这两个CPU通用吗 ?     手里有个话说K42D的机子   版号是:K42DE  (内存上的)    来的时候是在别家清灰   人家给插触摸板线的时候冒烟了 (很不解)       上电试机电流跑到0.3掉电     接下来都是师傅修的了     就知道换了南桥北桥     还是掉电      又换了CPU供电芯片    CPU电压出来了    开机不显示    刷BIOS也没用    现在怀疑CPU坏了    所以问问有人知道这两个CPU可以互换吗?

网友:
说明下   左边的是:AMM320DB022GQ    右边的是:HMN830DCR32GM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型号都不一样的

网友:
大型号都不一样 你可以上上去试一下

网友:
你看看北桥支不支持就知道了。如果针脚一样,可以先试一下。遇到这种事真的很为难,特别是手里没AMD的U。同感的。

网友:
不可以的,一个速龙双核,一个翼龙三核心的。

网友A:
一个是速龙双核,一个是翼龙三核N830,亲你说能代换不。。。

网友:
真搞不懂AMD的玩意

网友(点评):
看你都是高手了啊,这还搞不懂,真是会骗人,,怎么到处都有你的踪影啊!呵呵

网友:
不可以换的 不一样  就简单的说吧  核心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伙计,跟你一样的想法,真是无处不见你的踪影啊!

网友B: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看CPU日期,日期相同的一般都能代换。

网友:
一个速龙和翼龙是不能代换,搞不好会烧

网友:
这两个CPU不同一个平台的,按理来说不可以换

网友:
据说AMD的U看年份,年份一样就可通用,你那好像一个是2009,一个是2008,应该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速龙双核,一个是翼龙三核N830,亲你说能代换不。。。

呵呵。不知道才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简单的方法,看CPU日期,日期相同的一般都能代换。

是吗?这是哪位高师告诉你的!

网友:
好像不可以 吧

网友:
大系列不一样,能换概率为0,同系列都未必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