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电压拉低

楼主(2013-12-17):
收到客户送来联想17寸显示器,不亮,打开看,电源板电容爆了,换了还是一样,量电压,没插驱动板电压正常,插入驱动板电压12V变3。35V    5V变2。5V。不知道哪里坏了,求高手指导!

网友:
直接换万能驱动板

网友:
用替换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一样是又爆了还是不亮机

是不亮,电容没爆,就是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B:
换431和光耦,楼主就会发现显示器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C:
维修液晶显示器一定要有一套测试工具,用来判断到底是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还是屏问题,只有判断出大致部分问题,就可集中精力判断元件故障,达到芯片级别的维修。如果连大致部分故障都无法判断,那维修只能抓瞎。

网友:
tl431  光耦  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一下。还有这个电压跳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可以飞1根5V和GND还有ON/OFF到通用驱动板试看看,确定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你说的飞根5V和ON/OFF电压到驱动板 部分应该是到 1117 输入或输出端电压部分吗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外接一个5V去测一下驱动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换431和光耦,楼主就会发现显示器能正常使用了

没有光耦,电源板型号是715L963-E-2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光耦,电源板型号是715L963-E-2

这位仁兄的意思应该是断掉反馈电路,他怀疑的思路应该是反馈电路坏了,以致使持续的拉低,按照此思路。如果没有光耦,可以去除其他的反馈原件。另外在次级应该还有个稳压二极管的。如果有配件换掉试试,如果没,去掉试一下。

网友:
电源ic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不是哪边整流管不正常  电源IC附近一个50V20UF的电容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可以飞1根5V和GND还有ON/OFF到通用驱动板试看看,确定是不是电源板问题

是电源板,换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液晶显示器一定要有一套测试工具,用来判断到底是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还是屏问题,只有判断出大致部 ...

嗯,我是新手,喜欢维修,但是懂的不多,不知道从哪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