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戴尔M4010开机七声报警修复后发现无线网和网卡都不能用

楼主(2013-12-17):
一款戴尔M4010开机七声报警修复后发现无线网和网卡都不能用,郁闷中啊,这么同时两个坏了呢 集成网卡没有图纸 代换芯片也没有 有人修复过么?

网友:
看来大半夜的没人了 我也睡觉了

网友:
南桥是否被你加焊坏了

网友(点评):
老大,他是修的北桥,不是南桥!我想有可能是修北桥的时候伤到了SB

网友A:
楼主真是厉害!治好了眼睛,又砍断了别人的双手!呵呵,,

网友:
你之前修啥了   是不是BIOS程序哪不对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换了块 网卡也订过来换上才好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是吧!那此机最初的那7声报警你修的什么?肯定是电路,不然不可能会造成所有网络设备都坏掉!真是神奇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线网卡换了块 网卡也订过来换上才好 不知道什么情况

报警是通病 显卡做BGA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那此机最初的那7声报警你修的什么?肯定是电路,不然不可能会造成所有网络设备都坏掉!真是神奇的 ...

报警是通病 显卡做BGA就好了

网友:
大哥,是8声!不是7声吧!我今天还修到一台,M5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厉害!治好了眼睛,又砍断了别人的双手!呵呵,,

兄弟,你太看得起楼主了。。。

网友:
这像是BIOS 要更新啊

网友:
好想是
桥坏了

网友:
应该修的是北桥    产生了次生蛋疼问题    俺们经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