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置固化在主板上的内存坏了,可以直接去掉吗

楼主(2013-12-17):
笔记本内置固化在主板上的内存坏了,还有一个扩展槽,但是插上新的也是过不去,请问怎么可以去掉原有固化在主板上的内存,是直接除掉内存颗粒还是断开什么线路

网友:
这个,如果你有办法把BIOS修改成不读板载内存的SPD,直接去掉可以,但,这个很难很难啊,你只有找同型号的颗粒换上去。

网友:
那么麻烦啊。

网友:
直接去掉,你还真能想!厉害!不过你真的确定一定是内存坏了吗!不要到时候发现是别的地方引起的,再回来修内存的地方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是华硕的么?估计很难。比修好板载内存还难。它的BIOS是先读了板载内存,再去读你插的内存条的。以前就修过这么一款,板载内存颗粒虚焊。别费劲了,没用的

网友A:
把板载 spd 拆掉即可  但是如果 集成在 bios 里面就完蛋了

网友:
是sony的.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板载 spd 拆掉即可  但是如果 集成在 bios 里面就完蛋了

请问spd是内存的bios吗,平时中是用诊断卡查spd电压,却不知道是哪个芯片

网友:
拆掉内存,刷写个BIOS,跟弄双卡一样就可以

网友B:
他们修当内存的  都是换着做  所以不好判断的 ,做X光 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们修当内存的  都是换着做  所以不好判断的 ,做X光 看看有没有短路

内部短路怎看的了来啊,又没连锡

网友B:
我问开发了 拆了颗粒可以使用自己插得内存正常使用的 不需要刷BIOS  说是优先读取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开发了 拆了颗粒可以使用自己插得内存正常使用的 不需要刷BIOS  说是优先读取板载内存

请问是所有主板都支持,还是跟生产商有关系.我的是sony的.富士康代工的

网友:
裁掉应该没事的。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