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088 广达代工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17):
开机0.92左右等了10几秒就掉电,量各电压组织没短路,各电压都正常,再量HWPG都正常,这个机是二修机,拿过来的时候,3 5v待机动过EC动过网卡动过还有其他地方都动过。大概量了整块板的电容没发现短路,量了ec给南桥发出的各路电压电源好信号正常,PLT平台复位正常。时钟ic也大概量了应该是正常的,开机摸cpu有点烫怀疑CPU应该复位工作了。就什么都不想了就先换南桥,南桥是IBM的换也还是一样。现在没什么办法也没思路了。明天准备换北桥不行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0.9几是没过CPU吧,应该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2014-11-17):
缺电压可能性大,在好好查查。

网友:
二修机不好搞。可能有人为故障。

网友:
就会看见客户即可

网友:
刷blos
就好了

网友:
看看板子多少钱,南北桥都换掉也是不少成本了,能收客户多少还是个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估计不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