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脑进系统桌面白屏,但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

楼主(2013-12-17):
进桌面之前都有正常的启动图像显示,就是进桌面的之后,就一直没图像,但不亮光,还能听到进桌面的声音,你们说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我加焊了北帮显卡,但都没有用

网友:
换屏机吧。。屏线的事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我遇见过2种,  ①显示驱动,你安全模式可以进步,可以进去就卸载显卡驱动,
                                             ②就是用PE进去看一看,行,你就要考虑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准确的说还是显卡的问题。首先多换几个驱动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只有换显卡了

网友:
就是用PE进去看一看,行,你就要考虑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你可以在出现华硕的时候,按F8进入VGA模式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你现在试试行了吧

网友:
呵呵,·这是显卡问题,看是软驱动还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主板上面的屏线接口周围  电感和MOS管  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显卡问题,先看软驱动

网友:
这个没遇见过  要是我的话首先试试外接外接正常的话  如果有一样的机子换个上屏试试就都知道了

网友:
查是否能认到屏,测那两条数据线有没波

网友:
屏线没接好

网友:
独显的先考虑驱动,最好别上来就是弄桥和显卡,

网友:
首先考虑下驱动,或者屏的问题哦。一上来就干桥和显卡有风险的咯。

网友:
BIOS设置VGA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