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3T-A2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12-18):
板号:P43T-A2
主板描述:精英P43主板     LGA775CPU接口    I/O8718F-S 时钟芯片:ICS9LPRS926
维修过程:常规过程直接略过,直接说故障现象和故障点,主板触发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量主板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南桥供电  CPU供电正常   PCIA15电压0v  PCIB16电压0v   根据现象此主板复位没有  时钟没有
按照时序,应该先有时钟才有复位,先测量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时钟芯片供电3.3正常 晶振两端也有压差,没有示波器暂且算正常..

重点测量 51脚  RESET_IN#/RESET#   这个应该是时钟复位引脚,与复位排针直接相连3.3正常

22脚  Vtt_PwrGd/PD#/WOL_STOP#   时钟开启引脚受控于CK_PWRGD信号  根据图纸此信号由南桥发出,按制CK-PWRGD电压通过两个三极管由V_FSB_VTT电压控制 V-FSB_VTT电压正常,(VT_PwrGD通常由CPU电源管理芯片控制 精英P43T有些特殊)电压0V   看来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没满足所以没时钟电压

根据以往经验,先换个I/O  换过故障没变,还是复位灯常亮    看来不是I/O的问题  测量I/O有关复的引脚 先测量平能复位脚LRESET#(37) 由南桥发出PLTRST_L   0V  看来I/O的复位工作条件没满足..

怀疑是南桥的问题,换南桥,换过后还那样。。。。。。

和复位有关的两大芯片都换了还没有复位,休息一会,研究下图纸   推测是不是南桥缺少某种good信号  先从VRM_PWRGD下手测量  VRM_PWRGD由ISL6312  37脚发出

测量下表笔刚搭上主板重启了,只要表笔搭上6312  37脚,就不断得启电压测量1.4V左右       又看了下图纸发现ISL6312  37脚有R195号上拉电阻与Vcc3相连测量R195另一端也是1.4V左右  根据图纸R195一端应该不是1.4V电压  断开R195 测量电阻阻值正常 断开电阻后R195标识VCC3端无电压   这就奇怪了,按照图纸应该有3.3V电压,实测没有,先飞个再说,果断飞个3.3电压过去一触发跑码了,可能是R196一端有断线的地方, 先不管断线了,飞线能亮也行,不过R195附近没有3.3要飞个好长线,不美观呀,怎么办呢,正想办法时,咦发现VRM_PWRGD还有去处赶紧找找,, 在主板内存右上角处R261是个空位,这个电阻没装,看图纸标识应该是100欧的,考虑到R261一端与电源PWOK相连电压5V  保险起见先找个1K的电阻装上,,安装上主板点亮.....到此维修结束...........

开始没找到图纸,盲目换了I/O和南桥,后来在X宝上买的,特别奉上,希望能帮到大家

VRM_PWRGD是CPU供电管理IC 工作条件满足后 最后才输出的,也有给南桥提供复位工作使用

网友:
亮机图片忘传了,补上

网友:
说的对,这个就是VRM——PWRGD 信号不强导致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给I/O

VRMPG 信号一般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才发出的。

网友:
谢谢同行加分

网友:
修的真好呀,楼主

网友:
你这样接有缺陷

网友(2015-06-09):
R261在这里应该是VRM_PWRGD信号电压上拉电阻,阻值找个1K明显是偏大了.

网友:
厉害啊,值的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