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

楼主(2013-12-18):
本人新手 做维修不久 同样的情况遇见过两次了
笔记本
第一台是联想的 第二台是戴尔 故障现象就是连好了wifi 无线网可以使用 扫描可用网络也没问题 等关掉路由或者断开无线网络 再怎么也扫不到自己的无线网了 其他的都在 郁闷哪位能指点迷津啊
笔记本

网友(2014-01-18):
ssid没设隐藏吧?系统首选链接是用的自己路由吧?然后百度一下

网友:
你用别的机器连下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路由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