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八壳子MOS管如何测量,极性 n管 P管?

楼主(2013-12-18):
王八壳子MOS管如何测量,极性 n管 P管?

网友:
多见的是N 管
测量同普通的 对照图纸 分清GDS

网友:
红表笔s级阻值小为N沟道 红表笔D级阻值小为P沟道 红S为N 红D为P

网友:
多见的是N 管 % Q/ t( a0 y+ @ l
测量同普通的 对照图纸 分清

网友:
多数都是N管,想测量最好拆下来测量,在主板上由于有两个点在下面,可以找对应的廉连接线测量,不一定准备,可以做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