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1分钟后关机,在就开不了机,怎么情况?

楼主(2013-12-18):
IBM—T43,本开机后1-5分钟后自动关机,屏幕下方的(没电的图标)一直闪,就开不了机。等不10分钟不闪就可以开机。在关机。一次循环。。高手指点下什么情况
开不了机

网友:
查下开机电路,

网友:
再试试BIOS刷一下

网友:
CPU那几个MOS管都换掉试试

网友:
不开机后看看3V 5V有没有

网友:
把电池拔下来,单用电源呢

网友:
低电图标 闪 应该是电不稳或 公共端电压不足 测测电感电压看看

网友:
把电池拔下来,单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