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3-12-18):
这是什么问题?  关掉后不妨碍使用   是系统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内存 就知道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大多数是内存问题

网友:
经常遇见。好像都是重做系统解决的

网友:
最好换个系统   ,

网友:
内存不良的可能性不大,一般是WINDOWS无法完成地址分配造成的。

网友:
不做系统能解决吗?

网友:
程序在运行时,需要分配一定的内存地址给程序使用,当程序结束时释放出空间让给新的程序使用,win是多任务的系统 ,有时前程序未结束 又有新的任务开始 ,到底要多少内存或虚拟内存来保证同时运行多个任务,WIN会自动完成,但win如果分配不成功,就会报错。

网友:
一般这个错误会常常发生,听说有专门的工具去修复这个问题,我也试过,但不灵光。有些大型软件或多媒体的运行,与当下系统发生冲突,win根本就无法完成分配。换个大一点的内存,或许能好一些。

网友:
这个报错很常见的,可以无视,要么重装个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主的详细讲解

网友:
应用程序错误,上面写到。可能是兼容些问题吧。用驱动人生更新下官方驱动试试或者装安装版系统试试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现象,不过都是直接选那个叉叉关掉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现象,不过都是直接选那个叉叉关掉完事

是不影响什么    就是不知道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研究的太深啦反而把自己绕进去啦,赚钱第一!

对的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大多数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换过系统试试  不行在换内存

网友:
软件问题啦  有遇到过是你下载的东西和系统出现问题

网友:
注册下全部DLL文件就解决了 解决不了就 装系统 这个一般不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是你的系统不好,不完整的原因造成的,换个好系统就行了。网上下的系统多是精简版的,出这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