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二修机器【艰难修复】

楼主(2013-12-18):
【望给小弟加加分】
前几天接到客户一台华硕F80S机器,客户说开不了机。报价了,就放在我店里了。

拆机发现是二修机,少了南桥32.768khz晶振和ECbios。
论坛找了找图纸和点位,发现没有2.0版本的,只有1.1的。将就用1.1的图纸和点位吧。

南桥32.768K晶振手头没有EPSON封装的,找个台式主板圆柱直插的结合点位图改在板上了。

在论坛下了个1M的bios,刷进去。然后量了下各大电阻均没发现短路,上电,

华硕LOGO出来了,心里暗暗高兴,这个太简单了吧。打电话叫客户去机,收银子了。

过了2天吧,客户带着机器过来了,说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我接过机器卸下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5,正常,按下开机,正常开机,反复了10几次,插上电池也反复试
了10几次都可以开机。我对客户说没问题,客户拿着机器又回去了。

再过了2天,客户又来了,卸下电池怎么怎么样,插上电池怎么怎么样,我没搞懂他的意思。
我就叫他留下机器我测试吧。
这次我卸下电池,接上可调电源,不触发了。我想到之前为什么有人拆了晶振和bios了,肯定是有其他
问题,不想搞得机器。认命吧,收了钱了,难道还要退回给他吗?拆机,别想那么多。
机器拆开首先想到会不会是外边有开关,被关了,所以不触发呢?整个主板照了照,果然一个无线网卡开关,
打开,就又可以触发了。悬着的心,放下了。。想了想无线网卡开关怎么这样设计呢?本人也是菜鸟,学了6个半月
笔记本维修,原理半懂不懂的,F80S也是机器也是第一次维修。装机了,测试了一个晚上没问题,不掉电。
机器就放那边了,也没叫客户拿。  等下午我插上可调电源,又不触发了,真是不淡定了。
我就卸下电池,在插上可调电源,又可以开机了,奇怪了。我就反复的试。
故障:①单独电池可以开机②单独适配器可以开机③插上电池,在插上适配器一次可以开机④插上电池,插上适配器第一次可以开机,在拔了适配器,在一次插上适配器的时候就不开机了,接下来每次插拔适配器都是一样不可以开机。
找到故障点就好下手了。
在拆机,这个是第四次拆机了,这种问题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EC,充电芯片,待机芯片应该是好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外围控制信号或者mos管上。首先查看充电芯片,型号是MAX8725.图纸如下

1脚DCIN     19v正常
3脚ACIN     正常
6脚ACOK   悬空了,不管
4脚REF     4.2V正常
2脚LDO     5.4V正常
还有PDL  PDS检测电池、适配器电压正常
CSSN   CSSP电压也正常
发现10脚ICTL电压不正常,应该为2.9V 的,因为图纸上有写。
这个信号又受控于CHG_EN#,如图

测试过10脚没有短路,测试过EC的供电,时钟,复位,LID都正常之后,
因为手头有IT8752TE 的EC  ,因为我直接干掉了EC。
忙活了半天之后,上电,故障一样,晕啊。
抽一根烟,理一理思路,要从其他方面进攻了,电池回路先检查,没发现问题。
插上电池,在接可调电源第一次,板子下面有一个电池指示灯会亮起来,在接第二次,
就不亮了,就从这个指示灯入手吧。找点位。
叫LED3403

LED3403受控于EC发出的CHG_LED_UP#信号,心想EC 都换过了,难道是坏件?那故障怎么都还是一样?
在测了Q3404的E级,发现是0V,不对呀。+3VSUS是系统待机供电,接上电源应该是3.3v,追查+3VSUS来源
于TPS51020 如图:

6脚DDR#   主供电19V正常
22脚VREG5  5V线性正常
30脚VBST1      16脚VBST2  都为4.5V正常
9脚ENBL1   10脚 ENBL2同时受控于ENBL,
ENBL电压 3.3V正常,这个时候应该正常的+3VSUS   +5VSUS 要出来的,
心里想看你是这个坏了,也没什么把握,反正手头也有全新的TPS51020,
直接换了一个。然后接上电池,在怎么插拔可调电源都可以开机了,此级修复。

注:电池供电+3VSUS   +5VSUS不出,适配器供电+3VSUS   +5VSUS出来。
【看了帮忙加加分,发帖都花了一个小时】

网友:
技术帖啊  高手很强大的耐心啊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强大 二手机维修需要耐心啊

网友:
写的不错啊,修的很有细心.

网友:
看帖是享受,回帖是美德。楼主辛苦了

网友:
思路很重要加上有配件可换,没有什么修不好的

网友:
6各月 能有这样的成绩不错乐。。比我犀利多了 哈哈~

网友:
半年时间可以修到这种程度,楼主是个淫才

网友:
学习了    讲得很详细

网友:
六个月就可看懂图纸的信号和信号源 你师父肯定是高人啦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吗 好牛 支持你啦

网友:
字多但思路清晰

网友:
图片 不知道怎么发。还不是很会。

网友(2014-03-26):
楼主的这种精神只得佩服啊 ,我感觉维修就得有楼主的这中精神。要是这个本子修好了 。以后应该这个本子也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网友:
LZ精神只得佩服 这问题能修好也是对技术的一大提升。

网友(2014-06-18):
路过学习,楼主精神可加

网友:
我希望的点图没有看到      楼主   好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