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出问题了,用不了USB设备了。

楼主(2013-12-18):
我电脑安装的是Win8.1,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是怎么的,电脑重启后,USB驱动出问题了,用不了USB设备了。用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都解决不了,求解决办法。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驱动出了问题呢?
有没有可能是USB接口坏了,或是其驱动被其他什么软件卸载了,如360或电脑管家什么的
也有可能是win8现在还不很成熟,和某些软件或驱动不兼容

网友:
换win7呗,楼上说的好, 新系统不成熟啊

网友:
額也觉得win8现在不是很成熟,至少还没有被外界完全破解和掌握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是的,重装重下系统试试。

网友:
电 压不对。。

网友:
不是供电的问题,就是驱动的问题,重装系统才解决了问题。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我还没用过win8的呢 实在不行就该个win7的

网友:
重新装 就好了

网友:
应该就是系统的事,你在PE下试试能不能正常用,能正常用的话就是系统兼容性的事

网友:
用原装驱动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