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SE诊断卡跑D3故障

楼主(2013-12-18):
最先根据本站帖子检查总线电压最后通过跑线查到故障点

网友:
早就有这个贴的啦

网友A:
貌似 见过。。。。。

网友:
这个版在我手里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跳槽不好用内存

网友:
这个是做什么用途的呀

网友B:
换了272好了?正常情况下272上边的电压为多少呢?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272好了?正常情况下272上边的电压为多少呢?

总线电压3.3V

网友:
那个电阻就是总线上啦电阻电压3.3V

网友:
内存没有3.3电压了

网友:
不晓得怎么做。

网友:
是那个八脚小芯片吧!这个芯片不知道做什么的,有的时候不过内存,拆掉就好了,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 见过。。。。。

我前几天都遇到了   但是解决了!!!

网友:
我有一个华擎主板。也是跑3D,我可借鉴一下。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写的非常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