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驱动程序在哪啊?

楼主(2013-12-18):
我重装系统,没声音了我用的XP

网友:
你首先要知道声卡是哪家人的,看看靠耳机插口附近的芯片,目前比较常见的有Realtek和VIA,再不然看主板上印的牌子和型号去主板厂家的主页下载……还不会?用驱动精灵吧,前提是可以上网

网友:
直接上网下载一个万能驱动包,安装之后自动搜索安装就可以了,或者下载个驱动精灵或是驱动人生,联网自动搜索安装就OK了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认到声卡了没

网友:
不知道耶 自己找找

网友:
这都找不着笨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认到声卡了没

我试试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