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插电脑上手机可以上网

楼主(2013-12-18):
听同事说网购张无线网卡插电脑上 手机也可上WIFI,是什么牌子的网卡都可以吗,我也想试试,求大神给个方案 与操作方法 谢谢!!!我邮箱493319996@qq.com

网友:
金山自带WIFI外放可以。wifi共享精灵也可以。开了之后,手机和电脑都可以联网的

网友:
插上网卡.安装驱动人生5.就行了

网友:
360WIFI也挺好用的

网友(2014-03-19):
只要是无线网卡信号强,再下个无线软件就可以了  磊科带天线的无线网卡信号强度可以

网友(2014-05-04):
败家子,一个路由器才几个钱。电脑开着不要电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