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010 用1 分钟左右掉电

楼主(2013-12-18):
DELLN5010   主板进液,清洗干净了,能开机,但用1 分钟左右掉电,其他都是正常的,论坛中有说是温度高了,我也换散热架了,BIOS 刷了。温控芯片取了,,小板也换了,也要掉,没思路了,求各位大仙指导啊,

网友A:
昨天接手1个DELL N5010的机器 故障表现是能开机 但是风扇狂转 然后过30秒自动关机  客户说是摔过的  当下心里有底了 多半是哪个芯片摔虚焊或者掉点了  拆出来 先取下HM55桥 直球再装上 依旧掉 于是取显卡直球 焊上 依然掉。。。我 日 郁闷了。。难道是其他地方???论坛上有些说小板有问题也会导致掉电 好吧 那不要小板试  直接搭线到主板上 结果继续掉 掉掉掉 掉你妹啊!!!!!!心里怀着不甘  把CPU座子也加焊了一次 我CAO他MA的 继续掉。。。。掉掉掉。。。。心里不舒服了 你个烂机器 大爷还搞不定你????抽根烟 休息下  过了一会想到风扇开机时狂转 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但是立刻否决了 摔了的机器 怎么可能摔坏BIOS???那难道是温控???这个机器的温控是U3901控制 妈的 干脆点 把U3901取了 装上 也???T M的不掉了???好吧 温控下了 风扇不转 飞线 改之!!!心里高兴的啊  装上 进系统 开关了几次 都对头 准备喊客户来拿了!再测试 一会 也 !!!不开机了??我 勒个去 神马情况?????????????????????接可调电源。。。。。一路飘扬的指针。。。过了内存就不动了?????显卡???难道我取下来直球 没焊好??好吧 再加焊一下 反正重新直了有铅的 简单 。。。冷了 装上  第一次自动触发 亮了  关了再触发 又不亮了 还是过了内存就不动!!!!!!!!!!破机器 你要闹哪样???玩我????显卡是0774007的  心一横  妈的 大爷发一颗   70加运费10=80!过了两天 回来了 满怀激动的装上  神啊 大地啊 亮了!!关了 再看 还是亮了!!!激动 必须的!!把温控芯片装回去 !!整机装上 测试!!!全部OK了 风扇也不狂转了   一切都T M的好了!!!这个机器 最开始 就是显卡摔坏了 第一次遇到  摔坏显卡!!!神奇的机器 哎。。。修的累!!!

网友B:
是直接掉到侍机,还是???

网友:
是不是桥底下也进水了,最好拆下里看看

网友:
不知道显卡怎么会摔坏

网友:
N5010好像有AMD,并且分独显和集显,楼主你到底是哪种呀,能不能说清楚点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显卡都加焊几次了,进液,显卡这边也没得水。,就背面有水,烘了几次了,南桥也加焊了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掉到侍机,还是???

恩,,就是,掉了,又可以开,过1分钟,又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昨天接手1个DELL N5010的机器 故障表现是能开机 但是风扇狂转 然后过30秒自动关机  客户说是摔过的  当下心 ...

兄弟,我这个机子,啥都正常,开机正常,难道也是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这个机子,啥都正常,开机正常,难道也是显卡吗?

你看下 桥下面 或者显卡下面 是不是有进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我这个机子,啥都正常,开机正常,难道也是显卡吗?

顺便说一下 我那个N5010 也是能开机的哈 开机之后  过一会风扇狂转 然后自动关系

网友:
注意一下15V电压,这个电压很重要

网友D:
电脑重做南桥不掉电风扇转速快了温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重做南桥不掉电风扇转速快了温度正常

现在电脑重新做了南桥好了,不掉电了,单风扇转的很强,显卡。CPU温度都是35度左右,。。正常吗?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进水机器就是很麻烦

网友E:
还要断的话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要断的话换个U试下

u换过了,也要掉的,现在重新做了南桥,不掉了,就是风扇转的强,感觉还有问题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接手1个DELL N5010的机器 故障表现是能开机 但是风扇狂转 然后过30秒自动关机  客户说是摔过的  当下心 ...

蛮能折腾的,还好,修好了总算没有白搭功夫

网友:
这种机子你要先进PE试试看看会不会掉电,把外置都拔掉试试,下个图纸查下温控有料板就更好了

网友:
这问题真没有碰到过

网友:
BGA150度烤个20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