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5gc <945gc-m2 rev:3.3>复位不正常

楼主(2013-12-18):
l-i945gc <945gc-m2 rev:3.3> 15-k77-013300复位不正常,pci槽复位不断跳变,此信号连到74lvc14ad八脚输入,还连到网卡,我去了网卡还有串口ic可还是一样,复位灯隔断时间又闪,不稳定,换过CPU电源管理ic,风箱吹过北桥,可还是不行,现在我怀疑南桥挂了,又没图纸,不晓得那信号跑哪儿去了,刷过bios,真不只咋修了,请各位能给点维修思路,对了还换过io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不知咋办,最后不了了之,没修好!

网友A:
先换个管理复位的门电芯片,其他的元器件复位电路都处于并联,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造成整个复位电路故障,io的故障率也很高,建议换下试试

网友B:
io都换过了,就门电路芯片没换,不过它输入都不正常,南桥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故障,好纠结

网友:
GB的桥特别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都换过了,就门电路芯片没换,不过它输入都不正常,南桥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故障,好纠结

PCI 槽 A15复位脚 一般中间通过排阻上拉连接南桥,楼主你可以看下 排阻 阻值有没发生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管理复位的门电芯片,其他的元器件复位电路都处于并联,任何一个出问题都会造成整个复位电路故障,io ...

复位门电芯片一般应用于V星等品牌一线主板比较多,有些 主板复位针则是直接连接IO对应 引脚发送 复位信号给南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