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Q-590K针式打印机打印快递单卡纸,求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2013-12-18):
爱普生LQ-590K针式打印机连打快递单卡纸。
卡纸的地方在进纸的部位,如正在打印的时候,第二张快递单进纸就会卡(快递单皱起)。
目前加挡纸板仍然出现卡纸的情况。

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案啊,谢谢,求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 连纸进纸器  就是那个有凸点的 皮带  转动是否正常,再就是检查 纸路 有无异物 挡住

网友:
终于有人回复了,还是版主,感动得牛肉满面。谢谢你的建议尝试一下。

网友A:
故障现象说的不清楚,连打的话纸张是连续的,不会卡在进纸的部位,除非你设定的是单张进纸,有异物的话第一张就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现象说的不清楚,连打的话纸张是连续的,不会卡在进纸的部位,除非你设定的是单张进纸,有异物的话第一 ...

貌似你没用来打印过快递单。目前已解决。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