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座wi8系统怎么该接口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3-12-18):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挺新的本子  型号是联想Z475  说要装WI8系统  我一看  这机子是带正版WI7的!!以前听别人说过 WIN7改WIN8好像要改什么接口  我进BIOS找  找了老半天硬是没找到!!!

网友A:
8改7需要。7改8也需要吗?直接安装不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改7需要。7改8也需要吗?直接安装不上吗

进Pe认不到硬盘!

网友A:
那和pe有关,换一个pe,现在你是win7进pe不认盘是pe不匹配。直接ghost不进pe可以吗?我记得电脑店启动有个pe下不认硬盘的方案,换一个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和pe有关,换一个pe,现在你是win7进pe不认盘是pe不匹配。直接ghost不进pe可以吗?我记得电脑店启动有个 ...

不可以  直接GHOST也是不认盘!

网友:
安装板试试

网友:
先换个pe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直接GHOST也是不认盘!

估计是你那个Ghost版太山寨了,不支持AHCI。
下个安装版吧,然后用Ultra ISO做到U盘上,用U盘来安装;或者,把BIOS的AHCI改成IDE——这个会影响性能

网友:
PE不对,有WIN7的PE

网友:
bios设置   config项 (或者类似项)再选SerialATA项将SATA Controller  Mode Option项设定为Compatibility

网友:
如果有IDE模式就改成IDE。ghost完系统再改回来,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