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12-18):
        接到一台进水的G475X机,拿过来不开机,测定开关上没3.3V,发现开关线路D22上有断线,直接飞线,按下开关能触发,电
流从0.01-0.4-0.5-0.6-0.4最后停在0.4,看论坛上说0.4的电流应该是亮机了,我刷过BIOS,测得个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有好心人帮忙分析下么

网友A:
是上网本么0.4就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上网本么0.4就亮了?

不是上网本,板载的CPU,看论坛上好几个帖子说0。4就亮机了

网友C:
G475AX不是上网本,你0.4电流肯定不正常的,上网本我也没见过几个0.4就能亮机的,既然能跑到0.6,说明有个硬件没过,应该是维持在0.6-0.8左右亮机。

网友:
看复位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G475AX不是上网本,你0.4电流肯定不正常的,上网本我也没见过几个0.4就能亮机的,既然能跑到0.6,说明有个 ...

测得各组电压都正常的,不知道下面往哪里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得各组电压都正常的,不知道下面往哪里查了

首先测PLTRST#出来没,我估计是出来了,而且都跑码了,另外拔掉内存看能跑到多少,这个就能判定是哪里的问题了。接下来就要靠自己了,一般这个不是电路问题,电压正常不代表就OK了,笔记本还有信号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测PLTRST#出来没,我估计是出来了,而且都跑码了,另外拔掉内存看能跑到多少,这个就能判定是哪里的问 ...

拔掉内存电流只能到0.4就停在那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掉内存电流只能到0.4就停在那不动了

问题比较明显了,自己自行解决吧。自行解决印象比较深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得各组电压都正常的,不知道下面往哪里查了

加CPU吧。。我之前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CPU吧。。我之前是刷BIOS好的

这个的BIOS你还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没有了。。

帮忙找下看看,发下,谢谢了

网友:
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会有新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上网本,板载的CPU,看论坛上好几个帖子说0。4就亮机了

板载的CPU电流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得各组电压都正常的,不知道下面往哪里查了

CPU是板载的大哥

网友:
很会看图纸吗 我不太懂得 不过AMD的机器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电源 我的AMD机器都是 1.5A是最低的 没见过0.40.50.0.6亮机的

网友:
恶意灌水 1

天意wx -4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