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500大短维修求解决....

楼主(2013-12-18):
联想SL500 大短路 到处短路  先按通病维修!!拆高压接口电容 拆了后电容没短路 接着拆CPU旁边的两个电容  还是短路  开始烧鸡  烧3V 5V  南桥有点热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了............上面高压接口处拆了电容还是短路状态...........................

网友:
耐心点拆电容看看```

网友:
加电烧 看看那个短路

网友:
楼主细心分析PWM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