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21s电池能开机 但是不亮掉电

楼主(2013-12-18):
(无正文)

网友:
主板电池电路

网友:
刷个 BIOS试试,

网友:
插电源的时候 测一下公共电压正常不

网友:
别想了把CPU 电容换了六个330 的吧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大哥  这没有电容

网友:
我有个4421s 和你的故障一样的! 刷了bois   换了EC  还是不行   电源接口指示灯就是不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8813-1-1.html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本子的电源口旁边有个二极管爱有问题,电源口检测信号的那个脚到二极管有断线,,是烧的,不知道你这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