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 无侍机电压

楼主(2013-12-18):
HP CQ35插上电源 电源口的那个灯不亮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用原装适配机看看

网友:
先看看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b汗 ,你这说得也太简单了吧 ,别人怎么给你思路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光一个灯说不什么吧。要拆开来看看啊

网友:
那等没亮应该是EC待机不正常吧,3V5V肯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