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30P暗屏

楼主(2013-12-18):
HP6930P暗屏,灯管换了,高压板换了,测这没有主供电该怎么修

网友:
。。。。什么都没测就直接换灯管了?没住供电直接走主板上飞根线不就OK了

网友:
飞主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 在保护隔离 公共电压端飞线吗

对,就是这里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这里飞

那要确保公共端对地值没有短路,不然飞线会扩大短路故障。

网友:
直接拉一根线 从主板到高压条上  ok  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