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秒杀一组装液晶显示器。高手别喷。。

楼主(2013-12-18):
一客户拿 过来,不接VGA会显示“无信号‘几秒。接上VGA接口信号的话就会黑屏并面板的无信号亮,再一断开VGA信号的一瞬间又会显示一下无信号画面。像这个情况要不是驱动板有问题,要不就是电源有问题。这个机是外置电源的,一测电源是好的。那就只有驱动板可能有问题了。报价开机维修,开机之后先测电压。

1084的输入5V输入脚波形不正常,本来是一条直线的,现在是一个正弦波。输出脚倒是正常。但是这样的话输入电压不正常会让1084的输入功率变小,就会变成带不起驱动板的主芯片正常工作。看1084有点发黄,本来想先换1084的,一想5V是12V转换过来的,那么一定要有个电容来滤波,呵。。先换了和3脚相通的电容再说,要是不是行再把发黄的1084换了。

先接电容:从别的板子拆了一个电容比原来 的高一倍,不过也可以把屏装上。换下来的电容就躺在边上。。。

再测3脚输入电压,正常了一直线:

装机测试正常亮机。。。打完收工。。1084也不用换了。

网友:
看来不用示波器这种问题还没有办法维修了啊

网友:
既然输出正常,输入功率影响什么不明白,还有怎么想到示波器?测量波形?求思路,出发点的思路多谢

网友:
学习了 不用示波器还真没办法

网友A:
1084是一个稳压的了。。输入不正常就会让1084的输出电流变小,而1084的功能就是稳压,所以就变成输出端电压不会变,事实是电流变小了。功率=电压*电流的公式,那就是功率就小了嘛,成以功率小了之后驱动板无法得到满足的功率正常工作。

网友:
滤波影响电流?我的好好学习基础,多谢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3

网友B:
-.-  其实靠经验 也可以  示波器 买了 就用了几次╮(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其实靠经验 也可以  示波器 买了 就用了几次╮( ̄▽ ̄")╭

万用表没有示波器直观。。很多电容在电路中失效的,用示波器测试最好。

网友:
楼主一开始能想到用示波器省了不少事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物尽其用

网友:
下次还真的要试试了。。。呵呵

网友:
神器在手,修机无忧~

网友:
看来有示波器,维修简单多了!

网友:
很多时候就是怀疑驱动板上电容有问题,没得示波器 换了很多次电容就好了一次。

网友C:
修显示器都用示波器了 我out了

网友: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个通用板哦

网友:
细心人啊 要是我早就换驱动板了媕娿

网友:
这种情况下没示波器真的是没有办法的 示波器比较只管反映问题 呵呵

网友D:
啊! 那示波器修这个!好奢侈啊~~ 我修笔记本都没有示波器~~

网友E:
电容有没有鼓包啊

网友:
明年准备波波搞起,现在特别是那种不死不活的机器人都修残废。像楼主看齐。

网友:
没有直接影响,主要是滤波电容短路失效会造成 输出电压波形不稳定,电流只是 小起伏的变化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容有没有鼓包啊

发黄的电容 一般是鼓包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 那示波器修这个!好奢侈啊~~ 我修笔记本都没有示波器~~

呵。。买啊,修几样东西就赚回来了。是不是,生财工具嘛。省多少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黄的电容 一般是鼓包的多

呵。是发黄的1084了,电容很外观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显示器都用示波器了 我out了

呵。。我修主板,修液晶,硬盘电路板也修。能修好就赚的。并不是真买个示波器专门用来修液晶的了,不过示波器在修白屏液晶的时候最好用了。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4是一个稳压的了。。输入不正常就会让1084的输出电流变小,而1084的功能就是稳压,所以就变成输出端电 ...

这里1084相当于 1117稳压功能 ,它本身的功率应该也会影响输出端电流大小,从而影响驱动板工作。

网友:
滤波性能不好  带载能力变差

网友:
示波器  好东西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
很好,但一般人没有示波器哦。

网友:
学习学习,看来我也得买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