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不过内存

楼主(2013-12-18):
     这个主板客户拿来的时候是不跑马我放电后跑马了  我以为好了  插上内错不过诊断卡上显示E9BIOS刷了还是不行   有没有知道这主板有通病的   求大神解释   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路过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跳线调下了

网友:
我也修过  最后没修好  换给客户了  悲剧啊  期待高手。。。。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掉件 断线 内存主供电 时钟  SPD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负载供电  上假负载对地打直  还是不行 换IO  干北桥   在不行直接扔垃圾桶  换板

网友B:
看是否电池没电了,这块板电池没电了,会跑乱码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amd的板内存控制器在cpu内

网友:
还是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C:
桥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查一下

我觉得也是桥那边的问题  但是我看了都是正常的   郁闷了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呀,有时没电也会不过内存,特别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是否电池没电了,这块板电池没电了,会跑乱码

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掉件 断线 内存主供电 时钟  SPD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负载供电  上假负载对地打直  还是不行 换 ...

没有掉件,也没有看到断线之内的。

网友:
我遇到过电池低了,不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看一下,内存工作条件查一下

内存条件是正常的,我怀疑是南桥方面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掉件 断线 内存主供电 时钟  SPD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负载供电  上假负载对地打直  还是不行 换 ...

这些内存条件我第一时间就看了,这主板不好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呀,有时没电也会不过内存,特别是AMD的

有电呀,郁闷,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些内存条件我第一时间就看了,这主板不好好修呀

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正常吗?

正常的,都是4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