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固件门盘维修求助

楼主(2013-12-18):
一块希捷固件门盘,板号100504364,ST3160813AS。刚开始有坏道,然后就做了G转P,清G表,清零,完成后MHDD扫描出现全盘感叹号,PHA灯亮,然后就按照固件门维修的流程做,做到复位SMART表时出现报错,
Init SMART Fail
LED:000000CC FAddr:00239CED
LED:000000CC FAddr:00239CED
然后就在网上找答案,有人说先用m0,2,,,,,22。再清SNART,输入命令后也是报错
RW subfile error 201f
RW subfile error 201f
DiagError 0000500E Process Defect List Error
R/W Sense 00000002, R/W Error 841C0087, List Offset 00000000, File Error 00000001
还有m0,2,1,,,,,22的也是一样,都是这个报错。
后来又试了短接的方法,这个板的短接点如图中红点处:
短接后通电开始敲盘,不能输入指令,什么反应都没有,求大神指教啊,跪求!!!!!!!!!!!!

网友:
{:4_113:帮不了你,ST不懂

网友A:
短接的不好,会损坏磁头。
能够进指令模式,就不用短接,做一下重建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接的不好,会损坏磁头。
能够进指令模式,就不用短接,做一下重建看看。

是能够进去指令模式的,做了重建还是一样,总是出现SMERT循环报错

网友C:
会不会是线有问题呢?或者换一个电脑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线有问题呢?或者换一个电脑做下?

换了工具电脑都不行,肯定是硬盘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ST的不会,还没有指令可以重刷固件,开SF的,等吧,兄弟

网友:
用清零再修坏道看看,但用处不大一句话只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能够进去指令模式的,做了重建还是一样,总是出现SMERT循环报错

恢复译码表,重建译码表,清G表等重复操作几遍。

网友:
这盘别折腾了

网友:
我今天也有 个 ST11代的,指令不显示,我断开电机可以认盘,不知道能不能刷固件解决哟。

网友(2014-01-22):
按照罗工的方法应该可以修好的如果不行建议检查一下你的希捷com线看看是不是有延迟或者线有问题

网友:
呵呵,乱修,表坏了。

网友:
学硬盘的时候就tam搞迈拓的了,现在绝迹了,,悲剧,希捷还么学会,